电缆如此跳码,太黑了

楼主(2010-05-14):
电缆一下从100m跳到1373m,江苏远大

网友A:
可能是记米器出错了吧
只要厂家给你的数量是正确的,就没有什么了
如果米数不够,而厂家又不承认,
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索赔

网友B:
嗯,如此明显的区别,可能是机器错误。
只要质量和数量够,倒可以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