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新手请教。

楼主(2010-05-14):
新手初学PLC 。 想知道PLC与电脑、变频器、触摸屏之间要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对接?
都要经过程序吗 ?也就是变频器、触摸屏与PLC对接的话要编一段程序是吗 ? 他们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讯的 ?
谢谢 请师父赐教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一个牌子一样!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变频器就没有多少研究,但是PLC与电脑,触摸屏三者之间都是通过串行口进行连接的,当然个别牌子会有专用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