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programmer7.2版本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14):
欧姆龙cx-programmer7.2,编好程序,编译无错误和警告,但点击在线模拟后显示“无法连接PLC”,重启和重装系统均无效!!,我听我们老师说的新建文件时将PLC Type设置为CS1H-H,CPU设置为CPU64,但仍没有效果!!! 望各位大侠指点……急,万分感谢

网友A:
1,核对PLC类型选择是否正确,通讯口设置正确
2,联机后下载程序

网友B:
你应该是COM口没设置对!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com口在哪里设置啊?我没连上plc,只是用电脑模拟仿真……根本就没出来程序下载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