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14):
电脑与plc通讯要设置com端,如何知道电脑上的接口是com?请大家指教,谢谢啦

楼主:
但是传输设置里面有要设置com?,这里怎么设置呀

网友A:
在我的电脑属性里面(硬件)里面(设备管理器里面)(端口里面设置)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实在没办法知道,你可以挨个试试,能显示通讯能连接的就是对应的COM?口,以后你记住这个口是COM?就是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电脑属性里面(硬件)里面(设备管理器里面)(端口里面设置)
三楼说得对,
用鼠表右点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电脑里显示端口为多少就是多少,如下图: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