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问题

楼主(2010-05-14):
请问:
三相负载接于三相供电线路上的原则是: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时,负载应作 Δ 联结;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时,负载应作 Y 联结。
这句话对吗 ?

网友A:
个人认为不一定正确。

楼主:
为什么 具体讲下 。谢谢

网友B:
如果按照常识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理论上是不对的,讲一个事例.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在15KM以上采用三角形接法,以下用星形.但是电动机是三相的,需接入380V电压.
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如果您找到答案,请和我说下。 我的邮箱
dukunduwei@126.com
.
谢谢.

网友C:
一般大于4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都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D:
4KW 以上是三角形接法,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E:
这个要看具体的了,三相异步马达铭牌上都有注明,三相380V电源接Y型,三相220V电源接三角形,看你们公司是那种电源了,还有大动力马达一般采用Y-Δ启动,看马达铭牌就能明白

网友F:
一般国内的三相异步电动机3千瓦以上的都是三角型接法,3千瓦以下都是采取星型接法

网友G:
有道理哦

楼主:
5楼的 所说220V电压是指相电压还是线电压呢 ?

网友H:
要根据电动机的名牌要求来接

网友I:
进口的电机分380V和220V之分.功率小的电机可以用两种接法,380V用星形,220V用三角形.大功率用星三角形启动.

网友J:
如果是电机的话,一般名牌都有标明!

网友K:
一般来说电机上都有接 法的,

网友L:
要看电机上的标注,比如电机上标有接法:星/角,电源电压:380V/220V,如果电源电压是380V必须用星接,角接会造成电机损毁,如果电源电压是220V,就是角接,大功率电机一般标有380V,角接,如果使用星接就等于降低了电源电压,

网友M:
220V在中國大陸是相電壓,在台灣或還有一些國家是線電壓,有些地區和國家供電規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