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怎么设置密码

楼主(2010-05-14):
欧姆龙CPM1A怎么设置密码,哪位前辈可以说一下具体方法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在程序第一行添加,,,LD AR1001 FUN49 #0 #0 #密码

网友B:
支持,我也是怎么做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是这样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为什么是这样那里有错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我是在编完密码程序下边的程序之后,插入的这个密码程序
为什么是这样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要插入条

楼主:
谢谢7楼同仁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2010-06-25):
我加入上面的程序!还是能读出来

网友E:
设置密码给自己麻烦,用解密软件一解即开,何必呢

网友F(2010-10-29):
没有太大的意义,cpm1a很好破解的,我们厂用的台湾机都不加密的,人家不怕你仿造,比的就是机台质量

网友G:
右键0号灰色条号区,点击“在上面插入”,设置密码

网友H:
请问那又怎么取消呢 把这段删除?删除后会影响后面滴程序运行吗?

网友I:
设了没有用,照样解开

网友I:
高手太多了

网友J:
加了密码也没有用,CP1H的密码解不了

网友K:
设置密码原来是这样子的,谢谢啦!

网友L:
加了密码也没有用,解密软件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