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密码如何解密

楼主(2010-05-14):
怎么样才能把密码解密,有什么软件?请高手帮忙

楼主:
自己先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是可以将UPLOAD置为1即可,但是没有密码的话,是不可以将UPLOAD置为1的

网友A:
密码解密?不太清楚

网友B:
是200的,试试看吧~!~

网友C:
只能解软件密码,不能解PLC密码吗?
还是谢谢5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