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连接

楼主(2010-05-15):
请教一下在用电脑对PLC进行连接调试时,在监控过程中突然连接中断,出现(MELSEC程序出错,请重新起动《ES:0180800D》。但重新起动后过不了几分钟又出现(MELSEC程序出错,请重新起动《ES:0180800D》。多谢!

网友A:
根据本人的经验,如果你用的是USB转RS432的通讯转接口,当在运行中写入或长时间处于监控模式下时,就会出现通讯中断的现象。
原因是USB转RS432的通讯转接口的COM端口为虚拟接口,当换成RS432串口卡后就可以改变上述现象,
因为用串口卡转接的RS432端口,基本接近物理量的传输的速度!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