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5):
plc用的是三菱f2n,编码器是两相输入可逆计算的,请教各位大师要实现长度计算的程序该怎样编?谢谢

楼主:
Plc是fx2n.刚才正文打漏了,不好意思。

楼主:
没人指点?拜托拜托啦

网友A:
脉冲当量是多少?

你计算出一个脉冲是多少长度,乘以脉冲量不就是了。

楼主:
谢谢楼上,可不可以祥细点?能编个小样例给小弟参考参考吗?

网友B:
这个你看看吧。
附件: 编码器试验.rar (11 K) 下载次数:456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看一下这个程序
LD m8000
OUT C251 k200000000
DMOV C251 D0
DDIV D0 k600 D10
SEGL D10 Y10 K1
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除法运算中的K600 的数据,得到比较准确的数值显示出来

网友D:
你可以看下这个
附件: 定料电机程序.rar (9 K) 下载次数:282

网友E(2010-12-12):
谢谢奉献三Q

网友F:
用距離去除發生的脈波數~~~~~~

网友G:
定料电机程序学习,谢谢指点。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H:
路过,下来看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