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5):
当我从画面1切换到画面0时,或从画面1切换到画2时,PLC(FX1S)内的M0就自动复位了,系统参数你的“控制字”怎么改结果都一样。我用的是SWOPC-FXDU/WIN-C软件。是不是我的触摸屏有问题呢?有谁能给我答案。还有设置的1分钟背光保护也无效。重写一个程序又有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时屏是会影响PLC里一些地址的,比如一些用来存储画面号的D,然后这些D可能由于PLC程序简单影响到M0。

有时不用太在意这种问题,避开被影响的M就行了。

主要原因是做程序要节约时间,有时候可以先做完,交了工后,有空时再慢慢研究那些道路上的“堵路石”

楼主:
原来这些问题你们早就遇到过,谢谢你的解答!背光灯的问题我已解决,是控制字M+2没有置为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