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程序求教

楼主(2010-05-15):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
不用
高速脉冲指令的情况下,生成一个速度较高的脉冲

网友A:
你的速度较高 能不能稍微量化一下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述高速脉冲是用于什么呢?

网友C:
两个定时器做通断
三菱

网友D:
你好,很想请教FX2N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