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15):
想问一下大家,我的GX Developer Version 7安装后发觉上升沿,下降沿指令用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软件安装的问题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重新安装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重新安装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但是重装了好几次还是这样啊!!!!

网友D:
直接输指令ldp m1和从工具里选择都不可以吗

楼主:
工具栏都选择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