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多机通信,帮帮忙...

楼主(2010-05-15):
一台触摸屏监控两台S7-226。。。
怎么做?
或者给个资料看一下吧。。。
在下先谢过啦。。。

网友A:
将你的S7-200联好,然后在富士的触摸屏中选择1:N,然后就直接用便是了。
Regards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plc需要什么设置么?
对西门子不熟

网友B:
触摸屏站号0 ,PLC站号为1,2触摸屏写程序时要前面加上站号。
触摸屏的设置要是1:N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在下谢谢各位咯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