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运行时的电流逐渐增大

楼主(2010-05-15):
电动机运行时的电流逐渐增大,是怎么回事,22kw电动机无负载,手可以转动轴,启动了以后,量电流就有22A,运行一会后电流就升高到额定电流,再过一会就升高到60A,热继电器就跳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的绝缘有没老化了?

网友B:
轴承有问题吗,或轴承套松动,电机的绝缘用摇表摇一下,相与相,相与地

网友C:
电动机是不是新的,绕组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平衡。

网友D:
重新缠电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