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触摸屏的编程

楼主(2010-05-15):
触摸屏的程序编写复杂吗?

网友A:
很简单,就是组态而已,替代传统的控制面板

网友B:
先拿一个例子学习,了解如何设置参数,每种开关的设置,等等,然后自已再亲手搞两个实验。这样会很快呵

网友C:
按照二楼说的去做很快就会学会

网友D:
基本的原件使用,比如开关、指示灯、数值输入显示、画面切换容易学,再高级的就要花时间精力了
三菱

网友E:
也就配方和宏命令复杂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F:
谁有好的学习资料发上来大家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