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一组dplsr指令就不连动

楼主(2010-05-15):
我是新手,我司设备由于改工艺。故在程序里加一组脉冲输出,用dplsr指令一切都好,就是只能单动按一下做一个不连动。电容器机器,谢谢各位哪。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使用循环指令或跳转指令即可

网友C:
使用跳转程序啊,让那个接点接通后跳转到子程序运行就行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解决啦是我把故障监控时间设得太短啦

楼主:
要读多个指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