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特殊指令

楼主(2010-05-16):
FROM K0 K0 K2M100 K2
TO K0 K17 H2 K1
MOV K4M100 D200
请教这三句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FROM K0 K0 K2M100 K2
将特殊单元0的BFM0,BFM1的低8位读到 K2M100与K2M108中。
TO K0 K17 H2 K1
将十六进制常数2写入单元0的BFM17中。
MOV K4M100 D200
将M100~M115组成的字元件送入D200中。
FROM,TO指令可以在FX2N编程手册的P271页看到。
Good Luck~
下载积分:+2(zdhcoke) 热心助人

网友B:
A/D转换模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