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那位大哥帮个忙小弟刚接触西门子不懂用电脑老是不能跟PLC通讯

楼主:
西门子PLC跟电脑通讯能不能使用232转USB数据线

网友A:
siemens的PLC不能使用USB转232的电缆来下载程序或者跟上位机通讯
不过可以使用多串口卡可以解决该问题
笔记本可以使用串口卡来和PLC通讯
或者使用SIEMENS 的USB下载线

网友B:
直接买西门子的编程线

楼主:
我的电脑是笔记本的插口都是USB的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C:
usb转串口线电脑城都有买

网友D:
买根PPI的线

网友E:
笔记本的插口都是USB,usb转串口线转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可以用USB--COM的线 + PC-PPI的线配合使用,需要在编程软件的PC/PG里面设置好通讯参数。

楼主:
能否使用USB数据线和485通迅线连接跟S7-200PLC通迅

网友G:
1,检查你的编程电缆在计算机的通信口的位置。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下你的电缆是COM几,这时候是要插上电缆的,如COM1或者COM4等,然后在MICROWIN软件里面的通信口设置,选择相同的通信口,
2,将PLC的开关拨到STOP位置,应为如果你的PLC之前设为自由口通信时,开关在RUN或TERM 时是无法和MICORWIN软件通信的
3,如以上还不行有可能你的PLC的波特率设为了187.5K,此时普通的电缆是无法找到PLC的,可以用西门子支持这个通信速率的电缆,但价格很贵的或者用WIPEOUT.EXE软件将PLC复位为出厂设置,这个软件在安装软件包里面有,或者去下载
4,就是你的通信口损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西门子PLC跟电脑通讯能不能使用232转USB数据线

可以使用USB转RS232,首先要检查通讯口是不是对的,型号是不是设置正确,通讯方式是不在软件里设置了是RS232

网友I:
谁是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使用USB转RS232,首先要检查通讯口是不是对的,型号是不是设置正确,通讯方式是不在软件里设置了是RS232

老兄我找了半天没看到那里可以设置RS232的能否说明一点

网友J:
我用的是65元一条的USB转232串口的通信线,安装好驱动,把笔记本电脑的两个USB口设成COM1,COM3.和西门子,三菱,台达通信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