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RST复位指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6):
我想用RST指令复位M3000-M4000的辅助继电器,如果单个复位的话,程序就会很长,很麻烦,有没有一个指令可以一下复位M3000-M4000之间的辅助继电器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区间复位

网友B:
有啊,全部置0就行

网友C:
批次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D:
zrst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ZRST M3000 M4000]

网友F: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ZRST M3000 M4000]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