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不是通讯错误,该怎样解决

楼主(2010-05-16):
用的电缆为USB/MPI,出现错误如图,请教:此错误是不是MPI/USB电缆的驱动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谢谢指点!

楼主:
以前用的是s7300 v5.3版的软件,升级为S7 V5.4版本后出现此问题。通讯不上,不知道是软件处问题还是MPI/USB电缆的驱动有问题?
谁有MPI/USB电缆的驱动程序请上传一份,我重新安装试一下。谢谢

网友A:
插槽号后输入2

网友A:
CPU的位置你都没选怎么可能通讯的上呢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们用的是s7300的PLC没有电源模块的,cpu位置是对的;
难道是S7 V5.4 不适合S7300PLC ,好像没理由啊。
我以前用S7 V5.3的软件都可以通讯上。 我怀疑是不是软件装错了,又重装过还是一样。“不能装载所选择的通讯驱动程序”应该是接口用的通讯驱动有错,我用的是USB/MPI,这个驱动应该是通用的吧?
谁知道,请帮一下忙啊??

楼主:
另请问一个问题:在同一台pc里,同时有S7200和S7300//400的软件会对通讯驱动程序产生影响吗?
我想是没影响的。

楼主:
烦请热心人帮我看一下:Step7安装在C:/program files/simens/step文件夹中,但我在program files里的文件夹common files里还有的文件夹simens.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谁知道这个common files文件夹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B:
STEP7软件的安装应该没有问题。
极有可能是线缆的驱动问题。但是不知道你的USB/MPI线缆是西门子原装的呢还是国产的?
如果是西门子的可以到西门子官网下载这个线缆的驱动,如果是国产的要装上它的驱动光盘的驱动才行。

楼主:
感谢SJM的回答。基本找到问题了,确实是驱动问题,应该是在装驱动的时候被杀毒软件误报了。我在网上找了些驱动,但会开机自启动,不知道该不该禁止它们。报警见图
另外,以前可能是在装驱动时有些功能被杀软禁止本次操作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现在可以通讯了。但上面的开机自启动,该不该禁止呢?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装上之后360就会报警。
当然西门子不会在你的电脑里装下木马。
所以对于“S7”开头的这些都选上“我信任此程序”就行了。

网友C:
我觉得开机自启动可以关掉,没有什么问题,我是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