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通讯小问题

楼主(2010-05-16):
请问omron PLC CP1H的USB通讯口坏了,用plc的串口rs232可以和电脑通讯下载程序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谢谢!我已经搞定用串口下载程序。就是有点慢,监控起来也有点反应迟钝。

网友B:
当然可以的,只要知道以前此PLC的通讯协议方式,或者可能通过DIP开关调整到默认协议来通讯.请看一下,左侧的DIP开关说明.一般来说可以用TOOLBUS和SYSMAC WAY二种的其中一种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C:
当然可以。在软件里该一下通讯设置。该USB为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