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三菱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16):
各位大虾们好,在下有个问题请教下,我在用组态王和三菱PLC(FX1S)通讯时,为什么读不到寄存器D的当前值啊,可以读到计数器C或者计时器T的当前值,为什么读不到D的当前值呢?求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好,你是怎么连接的,我也很想知道,哪位大侠帮我解答一下,感激不尽,谢谢1

网友B:
组态王的新版本驱动好像是有点问题的,不光是FX1S,与西门子的S7200的通信也不是很好,不知为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的新版本驱动好像是有点问题的,不光是FX1S,与西门子的S7200的通信也不是很好,不知为何?
没有啊。我用组态王有一小段时间了,没发现与S7-200的通信问题啊。你说说看问题在哪。

楼主:
我是直接用编程线通过编程口连接的,但是不能读D的当前值,不知为何

网友D:
顶上去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2010-11-20):
属性改为读写
组态王和三菱PLC的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