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请教各位大大!~
主站采用CPU(型号:Q04UDEHCPU) CC-LINK模块(型号:QJ65BT11) 一个远程I/0(型号:AJ65SBTB1-32DT) 二个AD模块(型号:AJ65SBT-64AD)。
网络参数设置: 起始I/0号:0000 总连接个数:3 远程输入(RX):X100 远程输出(RY):Y100 远程寄存器(RWr):D500 远程寄存器(RWr):D500
特殊继电器(SB):SB0 特殊寄存器(SW):SW0 其他参数默认。通信站号 QJ65BT11为0 AJ65SBTB1-32DT 为1 AJ65SBT-64AD分别为2 、3
在AJ65SBT-64A/D 中文手册上案例程序 如图1 问题1 在初始步骤注册的位置那里 如图2 假设2号站位的A/D模块占用了 SB0D 3号站位 的A/D模块是否也占用 SB0D?
问题2 SB5F 代表什么意识,可以在那里找到注解。谢谢 图1
图2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楼主:
版主!~  帮我在把多的 图1照片删下 。 预览的时候在我多点了几下  插入就成这样了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A:
本人之前好像用过此模块,好像是SB0D是将注册里的文件写入PLC,(包含所有要注册的站点,你这里是两个模块)就不用再写梯形图的意思,它是一个特殊通讯继电器,
  • 下载积分:+1(yuhang26)

网友B:
    一块CC-LINK模块(型号:QJ65BT11)对应一组特殊SB\SW,范围为SB0-SB1FF;如有两块CC-LINK模块则第二块特殊SB\SW,范围要为SB200-SB3FF;依次类推。
    初始步骤注册的位置在:网络参数-CC-LINK-初始设置-(设定站号,具体就为2、3)登录顺序。具体如何设定,看说明书。
    SB0D 、SB5F同一CC-LINK模块是同一个,可以反复使用。特殊SB\SW是对CC-LINK模块QJ65BT11而设定的,不存在其它远程模块会占用的问题。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QnA程序例子,对QCPU通用的,不用初始步骤注册,可能更容易理解。
  • 下载积分:+3(yuhang26) 谢谢了!按照你说的我去 ..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这个问题一解决。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