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L指令上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在三菱GX编程软件中,有时要有二个或以上的STL指令串连,请问如何输入啊

网友A:
连续输入两条STL指令,就可以了吧;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p.83,有这样一句话。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串起来呢?

网友C:
单个我用过两个倒没见过不知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