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前几天我误把台达的PLC当成三菱的了,用三菱的编程线与台达的连接后,没有连接成功,后来用编程线与三菱PLC就连接不上了,请问师傅们是不是编程线烧坏了?用什么方法能确定编程线的好坏?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A:
再用个好的编程线试下,就能判断了
三菱

网友B:
用替换对比排除法。

网友C:
应该不会烧坏,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D:
PLC烧坏没没有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PLC没烧坏!我现在在大连出差呢?在根根编程线也方便呀?原编程线是在北京买的,安装驱动的光盘也没带!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行了啊,应该有三条线是通的就对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F:
如果是中间带25针并口转接头的那种连接线(可以连接老式FX系列),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内部有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PLC没烧坏!我现在在大连出差呢?在根根编程线也方便呀?原编程线是在北京买的,安装驱动的光盘也没带!

在网上下载个驱动软件安装上去试试看。。不行就是坏。。。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答疑解惑!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