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30变频器MODBUS通迅地址H0001是什么参数

楼主(2010-05-16):
MOV H6 D200 写入变频器
MOV H0 D201 ??
MOV H1 D202 ??
汇川MD330变频器MODBUS通迅地址H0001是什么参数(485通迅)

网友A:
你说的再详细点吧

网友A:
给你通信手册 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MOV H6 D200 写入变频器
MOV H0 D201 高位地址
MOV H1 D202 低位地址
那PLC写入H0001汇川MD330变频器MODBUS通迅地址是什么参数

网友A:
F0-01 变频器控制方式

网友B(2010-06-28):
使用的是MODBUS-RTU通讯格式吧,汇川的F0-01的设置对应的就是H0001,F0-02对应H0002,如此类推,看变频器手册就知道设置什么的了。

楼主(2010-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