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解密

楼主(2010-05-16):
那位前辈给个PLC的解密软件啊 空压机的PLC 有的请加qq 738416720 不胜感激

网友A:
空压机PLC? 从来没听说过呢 描述你描述不清楚 谁能给你

网友B:
空压机也用得到PLC?什么牌子的

网友C:
空压机估计也不会很复杂

网友D:
哈哈,我也没听说过,我只是知道有这几种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松下、LG、AB等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E:
空压机也用到PLC的 我单位的是松下的PLC控制空压机

网友F:
空压机专用PC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G:
话可能没有说囫囵,没有空压机PLC这个牌子,可能是空压机上使用了PLC,那种50KW以上电机驱动的螺旋无油空压机,PLC用在控制星三角启动和压力环境温度检测用

网友H:
请说出PLC的品牌?

网友I:
PLC控制螺杆空压机:
他有一个启动的操作过程 停止的操作过程,不是说控制星三角启动就可以的
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损坏空压机
PLC控制的探头有以下:
温度,油过滤器压差,油气分离器压差,可调压力开关,相序综合,等
唉想把整个过程介绍给大家可是打字实在太慢了

网友J:
你这个不是PLC,是个单片机,实在搞不定,用PLC代替。我用的是阿特拉斯,原装的17000-18000,用PLC和触摸屏代替,几千块搞定。如果你用的是普乐特控制器,要比它便宜,你只好自已动手设计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