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56i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有一工程原先使用MT506触摸屏,一直正常运行。但最近使用威纶MT6056i触摸屏是把原来的MT506程序转换而来,但新屏出现的问题一大堆,很多的地方不正常,后来重新修改后,有所改善。但有些问题好像是随机的,还有就是那个编辑软件占用的内存太多了,有时会使稍差一点的电脑出现无响应状况。
在使用宏指令会出现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在两放置图片时,也会因图片大小而不正常,
使用声音庫时也不正常,使用两个键重叠放在一起的话,有时也会不正常,
使用配方时,在配方下载时会出现有时可以下载,有时下载不完全的现象。
不知是我有些地方没有设计好,还是这种屏真的存在一些问题。
给我的印象是,唯一的好处是,字体可以比较细小,色彩可以鲜艳一些,还有就是可以从USB下载,在稳定度方面比MT506差得太多了。
不知大家对此有些什么看法?

网友A:
没用过维纶的屏,不知有何好处。

网友B:
我转换过10.4寸的屏,基本没有问题的.
1.换最新的版本转换
2.声音库什么,重新做一下
3.宏指令重新编译一下
个人建议,如有不对,尽请谅解.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楼主:
直接转换后,不修改是根本就无法使用。后来进行各方面修改后,才能基本上能使用,但极其不稳定,这就是要命的地方,工控方面的东西,稳定性是最重要的,不然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呢?还有就是他们威纶的东西,经常一下就缺货, 价位也是不稳定,让使用都很不放心。我们去谅解,但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客户又怎样来谅解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