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单步程序

楼主(2010-05-17):
就是按一下按钮执行一下相应程序,再按一下再执行一段程序。有何简单办法。用200的plc。

网友A:
用计数器C来做,按钮的上升沿脉冲计数器加一,计数器等于1对应一段程序,等于2对应另一段程序。
丰胸的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