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LC外置内存问题

楼主(2010-05-17):
昨天帮朋友看一台五层永日电梯PLC《三菱128MR》用几下就停机,重关电源又正常,故把PLC内存清除重上程序,就无法工作了Y14.Y15
持续闪烁,请问有外置内存卡时PLC内部程序是否有用。

网友A:
内存可以随便清除的

网友B:
PLC工作时的程序应该就是内存里的。外部卡上的程序也要被复制到内部ROM才能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