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多屏问题,触摸屏的寄存器PLC可否自由使用。

楼主(2010-05-17):
三菱GOT1000系列屏怎样实现一机多屏。(站里没找到资料
)。最好有个实例。还有触摸屏内的寄存器(GB。GD 。GS)在用PLC编程时可否像用自已的寄存器一样自由使用。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PLC,三菱的屏可以几个串起来使用
或是PLC扩展几个口连触摸屏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三菱

楼主:
三菱Q00PLC,屏用GT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PLC,三菱的屏可以几个串起来使用
或是PLC扩展几个口连触摸屏
同时按会不会误动作呀,只是串起来就行吗,画面一样怎么办

网友B:
你可以加个CC-LINK卡,PLC+CC-LINK模块就可以了,数据
地址在PLC中设置

网友B:
触摸屏+CC-LINK卡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楼主:
有没有给上例子,或是哪里有较详的资料呀

网友A:
GT15的和Q连接,可以用总线连接,只是这样成本要比较高,最多可以连5台,最长距离37米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