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用226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做上位,然后用一个224加一以太网做下位
226做主站,224做从站,这样可行的吧。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啊,s7200能做主站吗? 感觉S7200只有做从站的份,真的不知道

网友B:
这个应该叫 服务器/客户端(C/S)

网友C:
s7-200不能做主站吧!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两个根本没分别。都是从站 接入以太网只是可以防此这两个站争用通信线 226处理数据结果给224? 这不叫主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