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控制要求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05-17):
现要求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速度达到同步,因两台电机输出轴连接的机械尺寸不同,此种情况如何控制?如用 模拟量,现假设电机1的速度为2000mm/秒,(0-10v对应0-4000)输出5v电压给电机2,怎样控制电机2为5v 输入时速度也是2000mm/秒?见图:

网友A:
我做过速比小的电位器输出1送本机,2作为速比大的机器电位器的电源输入端。使用时把速比大的电位器调到最大,速比小的电位器做主控。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值得研究。

网友B:
如果要求精度高 必须加PG卡及编码器 利用PLC做反馈控制;如果精度低,1楼的方法可行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1楼和3楼的,能否再讲详细点?

网友C:
一台做主机另一台装编码器做从机控制你看一下三电机负载平衡控制就明白了。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1楼的意思这样的解法?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这样恐怕不能达到要求,是纸厂的设备

网友D:
可惜我不会呀!

网友E:
做通讯控制,成本低

网友F:
每电机配一只编码器,用360上字,三组信号输出式的,再利用PLC对两个编码器的实时角度进行对比,实时检测两个编码器A,B信号是否同步:哪个滞后就增加哪个编码器相对应的电机的脉宽,同时,哪个超前就同步减少哪个电机的脉宽,这样理论上可以控制到角度误差非常理想的.............成本高是事实但精度非常高,但这样的成本是否适合工程本身是值得考虑的重点,

网友G:
用PID方式控制就可以。
如图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