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PLC控制交流电机调速控制系统 资料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1、PLC控制交流电机调速控制系统简介 (见最下面,回复1图)
输入设备向PLC系统提供设置参数,PLC系统将输入设备的给定信号和转速反馈信号进行PID运算,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调速运行,同时PLC提供数码转速显示,系统运行曲线如下:
(见最下面,回复2图)
0--T1 电机匀速加速到速度V1
T1-T2 电机保持恒速V1
T2-T3 电机匀速减速到0
T3-T4 电机反向匀速加速到V2
T4-T5 电机保持反向恒速V2
T5-T6 电机反向匀速减速到0
参数V1、V2、T1、T2、T3、T4、T5、T6有输入设备设置并调整。
2、拟解决的重点问题
(1) 输入设备的使用与编程。
(2) PID调节运算编程。
(3) 运行曲线的产生程序。
(4) 转速的显示硬件和程序。
(5)D/A转换器的使用。
(6)变频器的使用。
(7) 转速反馈的产生。
3、主要技术指标及要求
(1) 电机采用100-300三相交流电动机,额定电压为220V/50Hz,额定转速1400转/分。
(2) 调速范围D=1000:100
(3) 静差率S=0.02;
(4) 速度显示误差2转/分;
(5) 速度显示响应时间小于0.5秒。
(6) 所有参数可在现场根据要求调整。
(7) 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
4、主要设备
(1)FX2N 型PLC
(2)FX2DA 型D/A转换器
(3)触摸屏设备
(4)变频器
(5)电动机
(6)计算机及编程软件
(7)转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