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Lenze)伺服电机调试

楼主(2010-05-17):
我司有一台设备,是采用Lenze的伺服控制器(型号为:E94P040S2FEX)和伺服电机(型号为:MPST0506303)控制,前段时间该伺服电机烧掉了。现在我们买了一个同型号的电机来替换,但装上后不能转动,依照说明书和伦茨的工程师的建议,对电机做自动调整。可自动调整进行不下去。
有没有哪位高手以前碰到过该类故障,请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能给你建议。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B:
是不是馬達的 u v w 沒接對啊

网友C:
相序有没有问题 新电机都要注意相序

网友D:
以你的描述,如果驱动器没有异常的话,应该只有相序是不是有接错!

网友E:
我觉得你有必要对着电机的参数重新确认一下,估计应该是电机的参数不对!!个人意见

网友F:
实在不行就让伦次的工程师过来

楼主:
个人感觉,伦茨的售后服务有点差。经电话咨询服务工程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网友G:
不考虑驱动器有问题,可用LENZE的伺服设置软件,检查伺服的参数情况和读取伺服状态。如果伦茨的伺服在运行状态,有些参数是不能修改的,必须在STOP状态才可以的。

网友H:
同意八楼的说法,可以先看下伺服驱动器是否在运行,如果电机烧坏,也要考虑驱动器硬件或参数的问题。伺服电机型号一样,还要看另外一个编码器型号是不是和原来一样,如果不一样要改参数。在电机铭牌上可以看出来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如果电机与编码器都和原来的一样没有区别,不要自整定安装上去后也会运行(驱动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我试过。

楼主:
谢谢8楼、9楼,我先说明该电机上没有任何名牌(如图)。我昨天将电机的接线拆开检查,发现和原来烧掉的电机有点不同。我将接线改位后,电机现在能进行自调整。且软件也显示自调整正确。但开机时伺服电机不能转动。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留言,经过多日的调试终于找到了问题,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伦茨伺服电机MPST0506303的全型号为MPST0506303-XXXX,X代表编码器的反馈类型。但由于我司设备上使用的伺服电机上没有名牌,故没有详细的型号。所以买的新电机外表一样,但反馈不同,故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