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05-17):
刚买了根西门子的编程电缆,在连接西门子PLC时,怎么出现这样的画面呢? 用西门子的原装电缆就可以连上。

网友A:
线或驱动有问题,请问是不是USB口的线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B:
只是有些国产通信电缆做的不好所致,也可以上载,和下载程序的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
多刷新几次

网友E:
很多国产西门子通信电缆都不好用的!

网友F:
线的质量问题。。。西门子的线还是用回原装的吧。。。仿制品一般都不太稳定的。。外国工控产品都把我们国家的钱赚走了。。每个不同的型号配不同的软件、不同的通信电缆,不同的价码。除非不用,要用就给钱。。

网友G:
多刷几次吧!国产的线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