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求助

楼主(2010-05-17):
各位大侠好,小弟现在使用GT3,在仿真时“位开关”按钮动作选择“位反转”,为什么按钮按下去又马上弹起,不能使按钮按一下下去,再按一下弹出吗?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在仿真时“位开关”按钮动作选择“位反转”,可在指示燈功能選擇“位” ,當按钮按下去時不會彈起來 ,再按一次才
彈起來

网友B:
那你这个元件的监视的属性中同时要设置
你的可能是这个元件的监视的属性没有设置
三菱

楼主:
谢谢大侠们。没看到下面还有个选项,刚试过好使了。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是指示灯的选项没选上,只有动作没有指示灯,所以仿真时没有指示灯的反映,自己太菜了。谢谢楼上的大侠们。

网友C:
没用过,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D:
我有个三凌防真PLC软件,不知到和三凌触摸屏软件进行仿真.

网友D:
三凌触摸屏仿真.软件在那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