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用笔记本电脑上串口与设备通讯,可以热拔插吗?应该怎样进行通讯连接?

网友A:
电脑自带的应该没问题,USB转的就不行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厂家会建议断电拔插,因为热拔插不保证100%安全,虽然概率很低每年仍有少量的热拔插行为导致接口烧毁,如果您不幸成为少量的一分子,那真是太遗憾了。

Good Luck

网友C:
值的研究.

网友D:
不要带电进行插拔串口操作。
如二楼所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厂家会建议断电拔插,因为热拔插不保证100%安全,虽然概率很低每年仍有少量的热拔插行为导致接口烧毁,如果您不幸成为少量的一分子,那真是太遗憾了。

Good Luck

请问应该怎样定义热插拔哪,是电脑关机连接,还是设备断电,或者是电脑设备都断电才不属以热插拔

网友F:
不要带电进行插拔串口操作

网友G:
我一般在写入PLC和触摸屏的程序时就直接热插拔,几年了一直没发生问题,设计完善的电脑串口有自恢复保护装置的,轻易不会发生问题的!

网友H:
我有时候这样做,也没有出现啥问题。

网友I:
建议不要热插拔,特别是在监控的情况下

网友J:
知道一般是不带叫拔的。。不过有时干活做起来得急就直拔了。。。。到现在暂时没事。。呵

网友K:
最好不要!!!!

网友L:
多数带电拔。写程序的时候不要拔,就可以了。

网友M:
正在通信时不要拔,完全断电后再拔太麻烦,平时不太可能做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

网友N:
一直带电拔,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一直带电拔,没有出现过问题

不论是电脑自带的COM口,还是USB转接的,还是物理卡扩展的,包括在监控状态,多年了,一直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P:
至少有一方断电

网友Q:
只要不在正通讯是拔就没问题。

网友R: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烧口子的事情,但能不能热插拔就不要插拔.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S:
最好不要带电热拔插,这就像你每次闯红灯,不会每次被汽车撞一样。

网友T: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在写入PLC和触摸屏的程序时就直接热插拔,几年了一直没发生问题,设计完善的电脑串口有自恢复保护装置的,轻易不会发生问题的!

难道你的电脑串口是隔离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最好不要带电热拔插,这就像你每次闯红灯,不会每次被汽车撞一样。

这个比喻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