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伺服故障

楼主(2010-05-17):
各位老大有没有好的,快速判断伺服故障的方法
是驱动器故障 还是线路故障 还是电机故障
请共享

网友A:
实际操作中注意积累啊,朋友

网友B:
我通常是先查询伺服器的故障代码,在根据代码进行分析故障位置。

网友C:
快速的话,只有你有没有更换品了!呵呵!一个个换

网友D:
将控制器和伺服马达均做一个备件,并将参数设置成一样的。设置好后将备品装上使用,将原来的当做备件保存。一旦出现故障,直接换就行了,而且也不用疑这疑那的。

网友E:
做个维保流程放在手边,查询非常方便,可咱不懂伺服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什么伺服?是三菱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