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如何制作USB接口的PLC编程电缆线

楼主(2010-05-17):
各位师傅,向你们请教下如何制作USB接口连接CQM1 CPU21的编程线?都需要些什么材料?

网友A:
可以买一条吗,120元又不是很贵!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网友B:
USB线自己做意义不大吧,无非就是接线图如何接线,USB的接线如何处理,不如买

网友C(2010-07-15):
没那必要,买个好了,国产的电缆很便宜

网友D(2010-09-24):
请问三菱USB接口的PLC编程电缆线在哪样店可买的

网友E:
我是买的

网友E:
简单的自己做 自己做的

网友F(2011-04-02):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G:
你是怎么做的能告诉我们一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