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同步解决问题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05-18):
现有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速度达到同步,因两台电机输出轴连接的皮带轮尺寸不同。现在要求用pLC控制,通过增减按钮对一台机的频率控制,另一台变频器以同步速度运行。怎么控制?是否需要编码器?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各位,能否告诉我办法啦?现在急得很啦。

网友A:
将皮带轮换成一样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B:
通过模拟量,或者通讯控制速度.
急求同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