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通讯的8位数据合并为16位数据?

楼主(2010-05-18):
通讯的数据都是8位的,现在想将2个8位数据合并为1个16位数据,然后转为bcd码?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比如:D1 = 0X84 D2 = 0X45
需要得到 U0 = 0X8445
然后转为BCD B0 = 8445
PLC :FX1S

网友A:
用SMOV移位传送指令大致是可以的!

网友B:
测试了一下,还行,仅供参考,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好久没玩三菱的了,但是你可以这样,你把d1的数据转化为二进制放在m0-m15里,把D2数据放在M16-M31里面,然后合并就可以了,忘记三菱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了,不行你把d1和d2换一下,我觉得可以,试试了!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热心指导。

网友D:
你设置寄存器为八位后两个加起来就是16位,转BCD有专有的指令

网友E:
用译码指令就可以很放便把各个数放到你想放的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一下,还行,仅供参考,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F:
,我采用了程序是这样的,也可以将M8161改成8位方式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