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与PLC的温度控制

楼主(2010-05-18):
我想设计一个人机界面与PLC组成的温度控制系统,用来代替温度控制器,却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选三菱的温度模块,根据温控探头选择热电偶还是PT的,然后看特殊模块的编程,读取温度值和设置温度,比较设置值和显示值的差值来确定控制加热的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的通断,需要PID的再编入相关程序。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选的热电偶,那应该选哪种模块?

网友B:
用FX系列选用FX2N-4AD-TC
用Q系列选用Q64TD

楼主:
谁有实例呀!有程序,有选样,拜托拜托!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做,非常麻烦,比用成品的温控仪复杂多了,并且,成本高.效果差,调试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