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C-485ADP与FX2N-485BD有什么区别?哪里有前者的手册资料?

楼主(2010-05-18):
三菱FX2NC-485ADP与FX2N-485BD有什么区别?哪里有前者的手册资料?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只有485BD 的说明书,论坛就有啊

网友A:
两者可能只是不同型号的机型,功能一样吧

网友B:
FX2NC-485ADP好像是实实在在的一块扩展特殊功能模块
FX2N-485BD好像是插在CPU通讯口边上,它是一块电路板而已。它的设定在PLC参数里设定

网友C:
一个是适配器,一个是通讯板
两个都是485,但通讯的距离不一样
适配器可到500米,板只能有50米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