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菜

楼主(2010-05-18):
如题,如D0的数值是不断变化的,当其值为K52时,怎样将其个位(2)存入D1中,将十位(5)存入D2中?谢谢。

网友A:
先将D0转换为十六进数,然后分解成四个数据寄存器,三菱有专门分解指令的

网友B:
ld   m8000
div   k52   k10    d1
程序执行过程中会将商存到d1,余数存到d2。好像是这样,你做实验吧。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C:
2楼的方法,看起来不错!

任我菜

网友D:
在C语言里不经常这么干嘛。。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1730.html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讲解完,跟你的要求很像,程序都有了可以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