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10-05-18):
我做了一个液位控制,求高手看看为什么电泵不能自动运行。

网友A:
这位同仁,看了你的程序,觉得一是程序好像不完整,主要是定时中断的子程序没有,PID的子程序也没有,也不知你是用向导做了,还是用样例来做了,数据表也没有。二是你的程序没有一些说明,连起码的符号表都没有建。叫人不理解。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你先看看这个。

网友C:
既然定义了定时中断那为什么不在中断程序中计算

网友D:
他这样的程序也能执行的。是用的PID回路表

网友E:
在第3网络既然用乘和除法,VD100和VD200地址里在数据块里怎么没有设置初始值。总之你的程序缺少初始值设置。

网友F:
数据块也没有看见,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