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run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5-18):
最近遇到几个三菱(fx系列的plc)run指示灯不亮
用电脑与plc进行通讯出现通讯错误连接不上,(说明一下plc上的power这个指示灯亮)
请教各位这是啥原因?????????????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看PLC是那个的RUN/STOP看关打到RUN上了吗?新的是打到STOP上的
...

网友B:
EPROM开关没有ON。

网友C:
EPROM开关没有ON.是正解

楼主:
PLC是那个的RUN/STOP看关打到RUN,但是没有作用,和电脑还是无法连接
不能工作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是主板故障

网友E:
与PC通讯都不行,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F:
我在欧姆龙PLC上面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时数据线有问题,不知道你那是不是也是一样。

网友G:
100%硬件问题,该修理了!

网友H:
把小开关拨到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