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步进

楼主(2010-05-18):
我编的GX-developer 步进图双重线圈错误,我错在哪里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S0
AND X001
SET S20
STL S20
LD S20
OUT Y001
OUT T1
AND T1
SET S21
STL S21
LD S21
OUT Y001
OUT Y002
OUT T2
AND T2
SET S22
STL S22
LD S22
OUT Y001
OUT Y002
OUT Y003
AND X002
OUT S0
RET
END

网友A:
步进图双重线圈,一般没有关系

网友A:
你是作“程序检查”,看到的双重线圈错误吗?则双击提示,可以定位错误点。
Y1、Y2、S0,都驱动了两次或两次以上。
另外,提供的指令表,T1、T2没有设定值。

楼主:
哦谢谢
T1 K50
T2 K150
不是说步进可以重复驱动同一个线圈吗?
还有我开机Y1Y2Y3自动启动什么原因?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B:
步进程序是允许双线圈的,但是编程者自己一定要高清楚,在一个步级内除双线圈,可能会引起控制混乱,在整个程序内多次出现双线圈,程序在运行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用编程软件的双线圈检查功能执行双线圈检查是不灵的。

网友A:
回复:“不是说步进可以重复驱动同一个线圈吗?”
语法检查的双线圈,只是给你一个提示,如何处理、是否保留,由编程者决定,不影响程序本身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