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西门子变频器设置

楼主(2010-05-18):
请教那位大侠,西门子变频器为什么设置完频率后,重新启动后它没有保存设置好的频率,又回到了设置前的频率。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再设置一遍,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就要拿去修理了

网友B(2010-07-01):
面板吗?p1031改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