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我编的GX-developer  步进图双重线圈错误,在开机的时候自动启动。我错在哪里?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S0
AND X001
SET S20
STL S20
LD S20
OUT Y001
OUT T1 K50
AND T1
SET S21
STL S21
LD S21
OUT Y001
OUT Y002
OUT T2 K150
AND T2
SET S22
STL S22
LD S22
OUT Y001
OUT Y002
OUT Y003
AND X002
OUT S0
RET
END

网友A:
步进指令的条件应该用LD,而不是AND,
你把第五行and x001、第11行and t2、第18行and x002的and 指令全部改为ld试下.

网友B:
步进指令应该是做母线右移  同意楼上